有关LDO的问题

楼主:
现在LDO都是宽电压输入,一般的spec上总是标称psrr都有60dB左右,这样的抑制比只有输入V级别的纹波才会有MV级别的纹波输出,可是在实际的使用效果来看,一般大家测出来的LDO纹波都有多大,这SPEC上的数字得打几折来看啊?

网友A:
LDO人家就叫低压差,本身是线性控制,对输入的变化有一定的抑制能力,通常随纹波的频率变高而变弱,配合合适的电容,能够减小纹波。至于官方的标称,一般芯片都是在一定温度下,特定的试验环境下

网友:
不用打折。

关键是你看到的指标理解为在所在条件下的结果。实际上,看看它的测试条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打折。

关键是你看到的指标理解为在所在条件下的结果。实际上,看看它的测试条件就知道了。

其实他的测试条件我们实际情况更本都是达不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DO人家就叫低压差,本身是线性控制,对输入的变化有一定的抑制能力,通常随纹波的频率变高而变弱,配合合 ...

特定环境,实际使用的环境可不是特定,这个时候,这个环境参数是多少,我有如何得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定环境,实际使用的环境可不是特定,这个时候,这个环境参数是多少,我有如何得知呢…………

压差是指电源芯片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值,LDO低压差芯片资料会有介绍。这与环境参数好像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他的测试条件我们实际情况更本都是达不到的…………

人家给的测试条件下的参数,怎么与你“更本都是达不到”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