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 STemwin自带的绘点刷屏速度好慢啊

楼主:
本来打算把摄像头采集的数据显示在STemwin界面中的,所以采用逐个像素写入,发现速度好慢呀,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么?代码:
int main (void) {

        uint32_t i,j=0;

  CPU_CACHE_Enable();                       /* Enable the CPU Cache           */
  HAL_Init();                               /* Initialize the HAL Library     */
  BSP_SDRAM_Init();                         /* Initialize BSP SDRAM           */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                                                         /* Enable the CRC Module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Hello world!");
        GUI_SetColor(GUI_YELLOW); /* 设置画笔颜色 */

        while(1)
        {
                                GUI_Clear();
                                for(j=0;j<240;j++)
                                for(i=0;i<320;i++)
                                GUI_DrawPixel(i,j);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修改SDRAM的buffer就好了。优化下啊

这不是裸机显示的,通过STemwin之后,直接操作SDarm的话,STemwin重绘机制会把图像抹掉的

网友:
逐个像素写入?没搞过不知道,不能DMA方式吗?

网友:
曲线救国当然慢
原本memcpy两个字节可能只需要一个指令周期,现在每个像素都需要调用好几层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曲线救国当然慢
原本memcpy两个字节可能只需要一个指令周期,现在每个像素都需要调用好几层函数。

但是STemwin里的函数已经是分装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STemwin里的函数已经是分装好的了

一般将画点函数用于gui绘制
区域填充会专门弄个优化过的函数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查看emWin的GUI_DrawBitmap函数,然后提前定义一个位图,位图的大小对应你转换后图片的大小,位图的颜色格式对应你转换后的图片颜色格式,接着你每次每个点直接往位图的数据数组里面填充。
最后,发现填充够一副图像后,直接调用GUI_DrawBitmap函数刷新屏幕,这样就实现了一帧一帧图像的刷新方式,比你一个一个像素点刷新的方式快多了。

网友A:
你直接修改SDRAM的buffer就好了。优化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查看emWin的GUI_DrawBitmap函数,然后提前定义一个位图,位图的大小对应你转换后图片的大 ...

不错这个建议,我尝试一下

网友:
我直接用SDRAM,发现速度慢了很多啊

网友:
用FSMC,速度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