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adence16.3 的元器件和封装库哪边有现成的下载吗?

楼主:
请问cadence16.3 的元器件和封装库哪边有现成的下载吗?
想做个板子,请问元器件和封装库哪边有现成的下载吗?有常用的如电容 电阻 电感类的, 不需要所有的都自己去建库吧?

网友A:
我记得有那种画封装的网站公司,有一些免费提供的基本封装,你可以去上面下一些下来。公司名我忘记了好像叫什么派还是什么的有一个。或者你想要什么公司的芯片封装,可以到相应的公司上面去下载,然后一种就是去论坛之类的搜索下有没有,下载中心有的时候会有坛友贡献出来的封装库。不过建议,自己有空的话自己多建建属于自己的库,这也会是你自己的一份经验财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那种画封装的网站公司,有一些免费提供的基本封装,你可以去上面下一些下来。公司名我忘记了好像 ...

那个好像叫派尔科技,只不过我一次都没有用过它的,只是有一次上去看了下。

网友:
阻容类的有自带的,你看下这个路径Cadence\SPB_16.3\share\pcb\pcb_lib\symbols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