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应变片传感器的部分问题

楼主:
1.传感器成品不是有数据表吗,我能不能就是说从数据表中看到应变片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应变片电阻,允许电流。  因为我这边只有应变片数据,然后就是让我匹配适合的放大器,但是我自己给不了传感器的数据,也就无法匹配放大器,   因此我就这么想,我反过来,让精通这个的人推荐传感器成品给我,然后如果能从他给我的成品传感器数据表当中看到应变片的电阻,允许电流,这样我不就是可以购买应变片,然后就是应变片有了,匹配的放大器也有了2.正如上面所说,因为我是接到死命令,不买传感器成品,所以才会购买这个回来,自己搭建,然后我这里就想问,应变片是固定在基体材料上面的,也就是说基体材料是提高应变片的灵敏度,那我比如说不要这个是不是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A:
“应变片是固定在基体材料上面的,也就是说基体材料是提高应变片的灵敏度”
不是“提高”,而是“决定”。
应变片是由于形状发生变化而其电阻变化,你测量的是应变片的电阻。至于形变是多少,由基体及基体受到的力所决定。如果基体很厚很宽,那么在同样的力作用下,其形变要比薄而窄的基体形变小,贴在很厚很宽基体上的应变片电阻变化也小,即灵敏度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变片是固定在基体材料上面的,也就是说基体材料是提高应变片的灵敏度”
不是“提高”,而是“决定”。 ...

那能从成品数据表中看出应变片的电阻,允许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能从成品数据表中看出应变片的电阻,允许电流吗?

应该可以看到。但具体到你选择的传感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些数据。
如果没有,你可以直接问生产厂家。

网友:
楼主   我用的2个管脚的应变片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 为什么是不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