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便携示波器——硬件测试(一)

楼主:
硬件已经有了,装配也正常了,下面看看这个板子的性能怎么样

测试方法,信号源输出峰峰值为100mV的测试信号(负载设为50Ω)
通过“T型”转换头分为两路,一路通过BNC连接线直接接入示波器观察(对应2通道,绿色),
一路接入自制信号调理电路板,经过输入缓冲、放大、波形移位之后接入示波器(对应1通道,棕色)

100k Hz 方波,正常

1M Hz方波,对比示波器直接测得信号还可以

3M Hz 方波,相位差已经比较明显了

10M Hz 方波,这个示波器直接测得的信号已经没法看了,应该是BNC连接线的质量太差了。。。

再看看,正弦波的测试情况

基本上到1M Hz还算正常,到3M Hz就已近有明显的相位延迟。

也就是说测试1M Hz以内的信号基本上是可以比较真实的还原

下面说说具体的测试方法

由于本人对STM32不熟,为了快速验证所以采用了 MSP430G2553 LaunchPad 做的简单控制

测试思路,利用LaunchPad自带的串口作为输入、输出交互通道,输出3路数字信号控制继电器,2路PWM调节占空比 作为 “伪DA”输出,
(由于串口占用了一个定时器,所以LaunchPad最多只能输出2路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只产生了增益及波形移位电平)

串口输入格式 :“PWM010+-+”,其中“PWM”为识别帧头,后面“010” 为继电器开合标志位,“+-+”为PWM占空比调节位,其他字符均为无效字符,不会动作

串口交互界面

闭合所有继电器,三个指示灯亮

仅闭合“AC耦合”继电器

通过改变占空比可以调节“DA”输出电压,进而改变可控增益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及波形的位移,具体的效果见下面的视频

网友:
视屏没发过,不知道怎么用啊,再发一个试试

网友:
太阳花真漂亮

网友:
第一次听到示波器还有这个名字,长见识啦

网友A:
你自制的示波器的数据是通过什么显示的?

网友:
效果很好。期待大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制的示波器的数据是通过什么显示的?

最终用STM32F7的开发板来做AD采集和控制,最后通过板上的液晶屏来显示

这个板子主要是信号调理,做一下衰减、放大、获得同步信号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终用STM32F7的开发板来做AD采集和控制,最后通过板上的液晶屏来显示

这个板子主要是信号调理,做一 ...

我大概理解了,你测量的是模拟前端的数据,不是ADC输出的数据对吗?

网友:
是的,现在越来越觉得用这个开发板做示波器比较坑,
首先DA信号没有引出,或者连上了其他器件,
片上的AD也只能采0~AVcc的信号,负信号没法直接采

网友:
恩,不错,和原始波形的接近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支持一下,期待楼主把图像在别的显示屏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