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变比达不到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在做一个高压电源实验的时候用了一个高变比1:100的变压器,输入端为幅值50V的20KHz正弦,输出就是达不到理论的5000V,一开始以为是变压器问题,找店家重新做了一个了,还是老问题,变比只能达到1:10左右,问了店家,店家说变压器出场已经测试过的,原副边电感量是正常的,这就奇怪了,我之前在同一家定做的一个容量小的1KW的也是变比1:100的变压器能正常输出的,为什么这次定了一个容量大的,功率大概3KW的就输出不正常呢,变比不管输入给什么信号,变比就是达不到,是变压器会饱和什么的么?变压器我不是很懂的,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指点,可能哪边出问题呢?这个问题搞死我了,也急死我了,跪求帮助啊,小弟谢谢了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漏感太大;
2、分布电容太大。
3、变压器励磁电流导致交流电源电压降低。

网友A:
那请问有办法解决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有办法解决嘛?

对你的实际情况没有详细了解,不大好说具体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你的实际情况没有详细了解,不大好说具体办法。

我觉得应该是漏感太大的原因,如果是漏感的问题话是不是串联一个谐振电容就可以了?    但是我的变压器我也不知道漏感大小呀,怎么样才能用简单的方法测出漏感呢    没办法   实验室器材有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漏感太大的原因,如果是漏感的问题话是不是串联一个谐振电容就可以了?    但是我的变压器我 ...

测量漏感基本方法是将二次短路,测量一次电感。

不过,你没有详细描述你的变压器和电路,甚至连“变比只能达到1:10左右”时的负载都没有说。
所以,难于判断是否漏感问题。
另外,对“输入端为幅值50V的20KHz正弦”表示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漏感基本方法是将二次短路,测量一次电感。

不过,你没有详细描述你的变压器和电路,甚至连“变比 ...

我测副边电压的时候是空载的,1:10时的电路也是空载的,原边是直流逆变成20K的方波经过LC滤波的,我说的输入端是50V的正弦是因为我拿隔离探头测得原边就是50V的20K正弦,原边是加载LC滤波的电容两端的,那我现在测漏感就直接把变压器副边短接么?   这样电流应该很大的吧    我怕会烧坏变压器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副边电压的时候是空载的,1:10时的电路也是空载的,原边是直流逆变成20K的方波经过LC滤波的,我说的 ...

测漏感时当然一次不是50V,而是小得多的电压,甚至不必是20kHz,可以是1kHz、5kHz……

网友:
哦哦,我来尝试下,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