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不太理解

楼主:
输出高电平的阀值Vth=R2/(R2+R3)*(Vh-Vcc/2)
输出低电平的阀值Vtl=R2/(R2+R3)*(Vl-Vcc/2)
一般Vl=0v,那么低电平的阀值为负值。从直觉上觉得低电平的阀值应为正值。
请问下我的理解是那里错了。

网友:
电位总是对地而言。
你的电路中没有负电源(没有V-),怎么会有负阈值?

网友:
你的公式确定正确?我算了一下,跟你的这个不太一样,我不敢确定,就不贴出来了,你再算一下阀值

网友:
做反向加法,在反向输入端叠加了一个V+/2
相当于电平抬升 ,你再想想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