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PROG串口烧写28335程序

楼主:
各位大神: 使用C2PROG串口给28335烧写程序  老是提示  CRC Info added at 0x00338886: 0x7BB6 0x2033 0x0000
***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ODE ***
Connecting with target (autobaud)...    请问该如何解决啊?    板子已经设置成boot  scia 模式~  谢谢大家了。  连接线是U转串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211&highlight=C2PROG

谢谢了~ 看了那个帖子。一切顺利的时候会是那样,然而我现在在中间卡住了~~~~~***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ODE ***
Connecting with target (autobaud)...  failed (no response)!

网友A:
这是DSP有问题吧,按照提示做做啊。

网友: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ODE

串口烧写程序,要在启动时处于串口下载模式,这个可以看看BOOT ROM文档,将端口电平配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DSP有问题吧,按照提示做做啊。

好的,我再检查检查设置~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