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芯片资料,上面MARK是S1B10(6个引脚),能用来驱动MOS管的,谢谢!

楼主:
找个芯片资料,上面MARK是S1B10(6个引脚),用来驱动MOS管的,有没有哪位用过或者能找到它的具体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A:
上图啊,有没有品牌logo

网友B:
上个图来看看,也许会有人认识,你直接这么说有的时候人家也无法一定记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来看看,也许会有人认识,你直接这么说有的时候人家也无法一定记得的。

行,明天拍张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啊,有没有品牌logo

没有看到啊 明天拍个图传上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S1B10   用来驱动mos管的,有木有哪位大神认识了解的或者知道具体型号的,多谢!

网友C:
由代码找型号是很麻烦 的。楼主可以根据电路重新选择驱动IC

网友D:
用来驱动mos管的?何以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来驱动mos管的?何以见得

根据板上电路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代码找型号是很麻烦 的。楼主可以根据电路重新选择驱动IC

就是觉得这个芯片很好用,方便,想找到玩玩。
这个好像是直接接MOS管D,S两端,通过电流方向来控制MOS管的可以,很好用啊

网友C:
"直接接MOS管D,S两端“?如果是这样,就不是驱动芯片了。
应该是接在G、S端的吧。好用的驱动芯片很多的。到网上找一找很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MOS管D,S两端“?如果是这样,就不是驱动芯片了。
应该是接在G、S端的吧。好用的驱动芯片很多的。 ...

不是,DS分别接芯片46脚,用来检测,然后芯片3脚输出G极控制信号

网友:
确定是MOS,是可以找个MOS代替的,但要分清是NMOS,和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