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69的CLA如果执行32位定点乘法,执行效率会很低么?

楼主(2015-11-23):
28069的CLA如果执行32位定点乘法,执行效率会很低么?
在CLARAM2中定义两个32位定点数(int32)变量X、Y,CPU和CLA都可以对X、Y进行读写操作,在CPU中对X、Y赋值,在CLA中计算Z =X*Y,Z也是32位定点数,发现执行效率非常低,一个乘法运算需要600多个时钟周期,按照主频90M来计算,需要6us,运算时间太长了。想请问一下这个是CLA固有的问题么?有人遇到过么?是不是可以说CLA不适合进行定点运算??

网友A: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其他问题。仿真模式能看到具体的汇编指令的。看一下这600个指令都是些什么。应该是其他地方设置有问题?
按理来说。定点转浮点移动两次,浮点乘法一次,浮点转定点移动一次。一共就四个指令就完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