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在contiki下如何通过串口烧录程序

楼主:
自己画的板子,CC2538已经调通了,通过串口烧录程序需要将PA3拉低并掉电复位芯片才可以启动UBOOT,但是CC2650好像还不太一样,求大神指教~

网友:
串口烧录原理是一样的啊!用的多少引脚芯片?
有三种封装,有区别的。建议你仔细看看英文手册吧。

网友:
2650的bsl不太清楚
官方应该有相关的文档可以参考吧,
查看详情

CC2538/CC26xx Bootloader Interfac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