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V系列CPLD支持PLL么

楼主:
MAX V系列CPLD支持PLL么,不支持怎么办~求大神帮忙,我暂时用的是QuartusII 11.0,里面没有显示我的5M80ZE64C5N可以用PLL。

网友: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相关的数据手册确认一下,

网友A:
支持吧,一般FPGA支持倍频/分频

网友B:
MAX V有PLL的,用最新版本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X V有PLL的,用最新版本啊

谢谢~再请教一下您用的哪个版本啊~13.0可以不?

网友:
谢谢~我下个新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吧,一般FPGA支持倍频/分频

谢谢~我下个新版本试试

网友D:
我用过MAX V,这个是不支持PL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MAX V,这个是不支持PLL的

啊~您是用的什么哪个版本的QUARTUS 啊,那如果不支持PLL您是怎么解决倍频的~

网友:
quartus 15.0 不支持的,这个PLL其实是可选的IP,意思是如果你量大可以出货带有PLL IP的

网友C:
那没有PLL您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没有PLL您是怎么做的?

就没有用这个功能,100MHz有源晶振用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没有用这个功能,100MHz有源晶振用作系统

好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再请教一下您用的哪个版本啊~13.0可以不?

15.0

网友:
那下载了高版本的quartus,可以使用PLL么?

网友:
这个属于器件的内部资源吧,跟软件版本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