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LaunchPad无法用IAR下载程序

楼主:
MSP430F5529LaunchPad无法用IAR下载程序,IAR是5.5版本的,使用第三方仿真器在IAR下可以下载程序,使用CCS也可以下程序。是不是MSP430F5529LaunchPad下载器不支持IAR啊,还是MSP430F5529LaunchPad下载器的驱动的版本高了,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MSP430F5529LaunchPad下载器不支持IAR”的问题,你检查下硬件看看。。。就是仿真器和你的MCU连接的那段硬件,另外看下软件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的没有问题!你debug配置看一下吧!

网友:
我遇到这问题,如果OPTIONS没有设置错误的话,升级IAR至6.2/6.3,应该可以解决这问题。我就着这么解决的。我在博文有介绍,包括IAR破解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c3055fb70102w488.html

网友:
估计是IAR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