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设计中,怎么合理的给各种网络取名字?

楼主:
前几天在我混迹的一个PCB学习群里有一个新人在里面提问,问的问题很简单,结果却让各路大侠很是抓狂。原来这位同学绘制了一个电路图,电路中充斥着各种奇怪的网络名称,比如这个gnd-power。(抹汗,什么gui???)

在我们设计电路图和PCB的时候,为了更好的阅读和理解电路,会给对应的网络取一个合适的名字,并且很多网络/信号都有着习惯性的和一般的叫法。比如说地网络:模拟地用AGND,数字地用DGND…而如果你像这位同学这样取名,这是什么地啊这是不是地啊,会把处女座逼疯的~这不是在搞笑,胡乱的取名字给电路阅读增加了难度,同时也会让个人的思路看着十分混杂

给网络取名字,这可能会是小白们入门碰到的第一个非技术类的难题所以来问问大家,平常在进行电路设计的时候是按照什么规则或者习惯来给自己电路中的各种网络信号取名字的?同时也来说说一般比较有共识的一些网络该怎么取名字?

精彩活动推荐:变身论坛教师,传授电源知识 参与有礼!

网友:
我一般根据芯片引脚,还有功能上定网络名

网友:
我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的

网友:
太多了,缩写很重要,比如常用的clk,rst。然后不同的模块前缀做区别,比如DSP_CLK_30M,FPGA_CLK_20M,ARM_CLK_30M。有的会标一些逻辑的东西,比如低电平复位,RST_n,CS_n。不过我都是随心的,有时候词穷就乱来了

网友A:
我会类比软件中的命名法,例如匈牙利命名法等等,一般我的命名就是PARTA_PARTB_功能,这种,或者像 @elvike 这种,跟在FPGA中命名规则一致的。每个行业都有标准的,或者去找大公司流出的一些规则文档去看看,某为,某兴等,这方面的规则积累都很多的,网上流传的文档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类比软件中的命名法,例如匈牙利命名法等等,一般我的命名就是PARTA_PARTB_功能,这种,或者像 @elvike ...

也可以以pageN来作为前缀,网络第一次出现在第几页,就用Page1_NET来标示

网友:
根据芯片的管脚起名,或者是功能,或者缩位简写。
随便起的还真不多

网友:
GND和POWER使用small且通过颜色区分 也可以大大提高可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类比软件中的命名法,例如匈牙利命名法等等,一般我的命名就是PARTA_PARTB_功能,这种,或者像 @elvike ...

对你的意思那种类似C语言中的那种匈牙利命名法等等之类的,不过最反感去拼拼音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命名就是习惯性的可能会根据管脚的功能名称来命名,例如LCD_EN,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是lcd的使能信号。基本和@elvike@qwqwqw2088 说的差不多的意思了。
不过方法的话,C语言有种命名就是比如,XX器件设置时钟,会命名为XXX(器件)_SetClock()。这样子。基本就是PCB网络的这个命名方法和c语言的有点类似。
另外,附上一个参考文档。

网友:
1、2、3、4、5
6、7、8、9、10.。。。。。。。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