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M价格的一些问题

楼主:
之前了解IPM价格比较高,一直没有用过IPM。
今天无意间淘宝了一块IPM的价格,型号PS21767,内部结构和参数如图:

可以看到,里面集成的六个IGBT,耐压值600V,最大电流30A,同时里面还有IGBT的驱动电路。淘宝上这个IPM一块全新芯片的价格在50-100元之间。

之前用过英飞凌的一个IGBT模块,内部结构和参数如图:

这个模块中只是有6个IGBT且为600V20A,淘宝上原装的价格在150-200之间。

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IPM的IGBT的耐压值和最大电流更大且内部还集成了驱动电路,怎么它的价格比后面那个IGBT模块还便宜不少呢?

网友:
所以大家都喜欢淘宝的芯片价格
关键是要试验一下,性能和代理的芯片的是否一样

网友A:
不同产地、同样质量的东西,价格差别也是很大的。

我用过的2046----经过一番折腾才认识了进口、国产的区别,性能比进口的高不少,但价格比进口的低相当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产地、同样质量的东西,价格差别也是很大的。

我用过的2046----经过一番折腾才认识了进口、国产的区 ...

进口、国产有什么区别,能详细说一说吗?
还有国产的芯片比进口的性能好?真的吗?

网友:
别总想着进口的都是好的。看到美国限止出口的产品了吗?靠进口,原子弹就不会爆炸、卫星就不会上天。

楼主只用分清楚正规的国产货(即敢打着自己牌子的产品)与假冒品牌的产品区别就可以了。

网友:
前几年的芯片,功率器件有马来西亚产,台湾的
有的国产芯片这几年也行了,比如LED的驱动芯片,锂电池充电芯片物美价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