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增减计数工作原理不太明白?

楼主:
          最近在学习C2000的EPWM模块,就是寄存器TBPRD,CMPA,CMPB,还有计数器之间的关系搞不懂,就以增减计数为例吧,参考书上一会儿说寄存器里的值,一会儿又说计数器的值,不知道怎么就输出了高低电平??寄存器TBPRD,CMPA,CMPB里的值是不是一开始就设定好了呢,毕竟要设定一定的占空比,肯定先设定好数值吧,寄存器TBPRD,CMPA,CMPB是不是存放数据的同时,也作为计数器来使用啦?还是单独的计数器数值不断增加或减少,并不停与寄存器TBPRD,CMPA,CMPB里面的数值不断比较,如果这样在什么情况下输出增减模式下的高电平呢?

网友A:
TBPRD周期寄存器。CMPA/B是比较寄存器。计数器值是在和这些值(TBPRD、CMPA/B)比较,然后执行相应动作。一般书上面这一块有插图,看一下图及明白了。自己写程序测试这些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PRD周期寄存器。CMPA/B是比较寄存器。计数器值是在和这些值(TBPRD、CMPA/B)比较,然后执行相应动作。一 ...

好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