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酷的Arduino钟

楼主:
转自原创作者Chi Zhang作品
在这篇教程中,我们即将教大家用五步制作一个Arduino Clock!相比于之前的1.0版本,这次更新包括了结构、电机、以及一些代码上的改动,不过我们仍然使用之前的基本原理来显示时间:指针是静止的,而用表盘来转动。值得注意的是,要记得在表盘每两个数字之间标记五个刻度,每一格刻度代表十分钟。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将使用一个直流齿轮传动电机,因为它比普通直流电机更加精准,而且不会有滑动引起的偏差。这一次原作者并没有使用步进电机,因为作为一个钟表来说,它的噪声实在过于感人。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第一步:材料准备
电子零件:
- 12V电压下转速为20RPM的直流齿轮传动电机(最为理想,但也用其他的型号代替)
- Arduino UNO
- L239D
- 电路案板
- 连接线
- 5V稳压器
机械零件:
- 厚纸
- 硬纸板
- 7*9cm的小片中密度纤维板
- 4*1*1cm的小木块
- 金属薄片或者硬纸板,用于制作指针(例子中原作者裁剪了一个易拉罐来作为指针)
- 胶水
第二步:表盘
- 首先裁剪两个半径为5.7cm的原型硬纸板
- 在其中的一个圆片的中心打孔,用来安装电机
- 下一步,裁剪一条长37cm宽7cm的纸带
- 竖着画12个3cm的小格和一个1cm的格子,如图所示
- 进一步画更精细的刻度,这里可以每隔0.5厘米,每个区间共6个小格来代表60分钟
- 如图,将每个刻度都标上数值
- 在纸条的长边两侧画出1cm的格子
- 将每个格子如图剪出1cm的开口并且向内折
- 利用之前留出的1cm边缘,将纸带的两端粘在一起
- 在每个开口的边缘涂上胶水,将它们折进圆圈里
- 将另一侧同样向内折叠粘贴
现在我们做成了一个鼓形的部件,这就是我们钟的表盘。
第三步:支架和指针
将纤维板打孔,并且用螺丝在上面固定电机。这部分将是钟的主要移动部件。现在用胶水或者胶带将金属或者硬纸板的指针粘到木块上。然后将木块附到支架上。这样,钟的基座就制作好了。  :)
第四步:连接
将L293D与Arduino连接起来
- L293D的pin 1连到电源正极(enable)
- L293D的pin 2连接到Arduino的pin 3
- L293D的pin 3连接到电机的一极
- L293D的pin 6连接到电机的另一极
- L293D的pin 4,5,12,13连接到电源负极(地线)
- L293D的pin 7连接到Arduino的pin 4
- L293D的pin 8,9连接到电源正极
- L293D的pin 16也连接到正极
- 将电机连接到IC的pin 3和pin 6
注意!不要直接将电机连到Arduino上,这样是非常容易烧毁设备的!
- 将电池通过5V稳压器连接到Arduino上
- 输入端接电池的正极
- 地线端接电池的负极
- 输出端接Arduino的5V pin
这里我们建议分别使用两个电源来给Arduino和电机供电。但是例子中原作者使用了一个12V的变压器来供电。
第五步:代码部分
int in1=3;
int in2=4;
void setup()
{
pinMode(in1,OUTPUT);
pinMode(in2,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delay(2);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LOW);
delay(60000);
}
可以看到,代码非常简单,并且可以根据所用马达不同来调整时间。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非常有趣呢?赶紧来试试吧!

网友:
这个太酷了

网友:
很酷!很特别!

网友:
楼主有最后的效果图吗?可以发出来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