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FLASH启动 在外扩内存中运行

楼主:
想在外扩的RAM中运行数据就要修改CMD文件
是不是需要使用#pragma CODE_SECTION(symbol,"xintffuncs ");指定代码运行的短,然后再CMD中加入:
xintffuncs       : LOAD = RAML1,
                      RUN = ZONE7A,
                      LOAD_START(_XintffuncsLoadStart),
                      LOAD_END(_XintffuncsLoadEnd),
                      RUN_START(_XintffuncsRunStart),
                      LOAD_SIZE(_XintffuncsLoadSize),
                      PAGE = 0

就可以了呢

网友:
ti上有关于代码从flash copy到ram运行的说明文件。自己去学习一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
你还要在程序运行main之前加入section 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