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脉冲信号控制步进电机动作一个步距角,脉冲信号如何分配给对应的定子绕组的呢?

楼主:
一个脉冲信号控制步进电机动作一个步距角,脉冲信号如何分配给对应的定子绕组的呢?

网友A:
你的脉冲信号本身一般都是先通过电机驱动,然后再到电机的,而一般的电机都是多线分组,如两相四线,驱动通过分配不同的电流方向组合,就可以驱动转子运动,所以来到这个位置,你提出的问题就去到了电机驱动的身上,而用户一般只要关心的就是电机的方向,和需要运动多少步。

而我觉得楼主提出的问题是不是想绕过通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自己用2803等的芯片自己做驱动呢,如果这样的话,你就需要控制很多的时序,而且还要考虑电流等的功率问题,比起专用芯片其实也是麻烦很多的。报告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脉冲信号本身一般都是先通过电机驱动,然后再到电机的,而一般的电机都是多线分组,如两相四线,驱动通 ...

多谢 讲解的很详细 我现在有驱动 TB6560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  正在做加减速控制  通过MCU产生的脉冲信号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  脉冲信号已知,那A、A-、B、B-的 波形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A、A-、B、B-的 波形是你不需要理会,其实内部就是H桥,完全有TB6560自己控制器的,你做加减速度控制,你只需要控制好你的PWM脉冲就好了,另外,PWM脉冲一般是通过调节频率来控制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A、A-、B、B-的 波形是你不需要理会,其实内部就是H桥,完全有TB6560自己控制器的,你做加减速度控制,你只 ...

搞明白了  呵呵  没有找到加减速成熟的算法  买的产家的设备 用示波器抓取电机信号 进行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