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的高位ADC采集板和传感器前端板应该使用什么方式连接

楼主:
如下图,左边的PCB和右边的PCB距离大概10cm左右,应该使用什么方法连接比较好?
我想过使用SMA接口,通过同铀边缆连接,不知道影响会不会很大? ADC的速率在5Hz~2KHz左右。

网友:
(完美破解版包含安装视频

网友A:
牛角头压排线就差不多可以了,信号输入到AD芯片之前做些滤波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角头压排线就差不多可以了,信号输入到AD芯片之前做些滤波处理。

你是说像IDE硬盘那种线吗?用不用每一根数据线两边都跟一条地线?如果和同轴线比较,哪个效果更好些?
如果有同轴线比较,哪个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像IDE硬盘那种线吗?用不用每一根数据线两边都跟一条地线?如果和同铀线比较,哪个效果更好些?
...

我觉得类似这种就可以了,面对这种AD应用,用不着跟如临大敌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类似这种就可以了,面对这种AD应用,用不着跟如临大敌似的

看到高位ADC器件的官方DEMO板上使用的都是SMA,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是为了测试方便?还在抗干扰方面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