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错并联boost设计

楼主:
小弟想做一个24V升200V的boost变换器,想采用图片上那种结构,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控制芯片和控制方法,各位大神能推荐推荐么?    谢谢

网友:
24V升到200V,采用反激变换器比较合适。
与Boost电路相比较,反激电路需要变压器,但Boost电路需要一个电感。变压器不过比这个电感体积稍大一点而已(增加一个绕组,但铁芯储能相同)。即使不需要隔离,将变压器做成自耦形式即可。
双Boost在此没有什么好处。总容量相同,两个电感必定比一个电感或者变压器体积大,成本亦高。两支小管子也比一支大管子成本高。
一定要双Boost的话,采用普通的推挽输出芯片如SG3525、TL494等即可。

网友:
帮顶一个~~对这块不了解,给你呼唤些大神呀呀呀~@仙猫 @dontium @maychang

网友:
我想知道你并联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24V升到200V,升压比太高了,不说控制是否麻烦,器件、效率也是个问题,

楼主首先应该学一下单个的Boost,知道怎么做了再做两相(三相)交错的。

如楼上所说,使用变压器是最好的办法。

例如,BOOST中的开关管,在导通时,需要低电压大电流,而截止时需要高电压。而使用变压器时,可以使用低压管子,这样的管子中,大电流器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