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们折腾过直流无刷电机吗?

楼主:
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三路pwm进去去了哪里?

网友:
应该是三相的

网友A:
三路pwm送到驱动电路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路pwm送到驱动电路里啊

对对~~有木有一些原理图呢, 想理解一下里面的结构和电路图!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对~~有木有一些原理图呢, 想理解一下里面的结构和电路图!  感谢!

和航模的电调原理一样,你搜下吧网上一大把

网友:
可以看看这颗BLD驱动器的数据手册
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航模的电调原理一样,你搜下吧网上一大把

好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