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在防反接电路中,,,,

楼主:
    电源是PCB板的重要部分,每个芯片都需要电源供给。芯片其实是挺脆弱的,只要正负接反得话,大多数就会挂掉,相信很多人都有惨痛经历,我也不例外,从开始到现在估计也废了好几百RMB。大多数反接的情况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所以要想办法防止电源反接。
防止DC电源输入反接的3种:
     1)串联有4只二极管的全桥。优点是无论正接、反接,电源都能正常工作。缺点是要损失1.2V ~ 1.4V的电压。
     2)串联有1只二极管。优点是电路简单、可靠。但有0.7V的压降。
     3)串联自恢复保险,在保险后面的电源正、负极反向并联1只二极管。优点输入电压没有损耗。缺点是成本较高。当然亦可把自恢复保险换成普通保险丝。这样材料成本虽然降低,但维护成本反而大大增加。
    对于第一种方法,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SBD(Schottky Barrier Diode)代替普通的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优点在于正向偏置电压较低,这样的话损失的压降小。

整理桥式防护电路:
      Altera的DE2的原理图上有这样的防护设计。无论输入电源正接还是反接,都可以正向导通。

               注: 1、3脚是连在一起的。当2脚接正(+),3脚/1脚接负(-)时,①通道导通(D6、D8正向导通,D6、D7反向截止)。                       当2脚接负(-),3脚/1脚接正(+)时,②通道导通(D6、D8反向截止,D6、D7正向导通)。
肖特基二极管SS14:
     在这种整流桥式的防护电路中用的比较多的肖特基二极管是SS14。同系列的有SS12、S13、S14、S15、S16、SS18、S100。      后面一个数值分别表示反向耐压值(Maximum Repetitive Reverse Voltage),SS12反向耐压为20V,S100反向耐压值为100V。
     SS和SK是一样的,sk1*平均整形正向电流(Average Rectified Forward Current)是1A,sk3*是3A,sk5x是5A,sk1x后面的x是对应的电压.因为sk**和1N58指标相似,所以一般互用。1N58系列是直插芯片。

       SS、SK系列的贴片肖特基二极管的封装基本都是DO-124AB。但我买了SS34后发现,比DataSheet上的封装小,与1206相近。因为这系列有很多国产货,尺寸大小各不相同,所以还是以实际买到的为准。

SS/SK系列正负:

有一白色标志的为阴极(负极)。

网友:
现在流行用MOSFET防反接了。

网友:
MOSFET防反接效果更好
MOSFET的RDS(ON)较小
然后电压和功率损失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