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相位互差输出PWM

楼主:
以上是我控制输出的PWM波形图,其中第一、三波形为H桥控制波形,第二、四波形为与H桥相配合控制的输出波形,H桥控制波形可以使用定时器中间对齐方式实现,而与之相配合的控制波形难以实现,请各位大侠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
楼主,我用纯软件的定时器翻转模式输出过4路相差90°,占空比一样的波形。中间对齐模式,之前研究的,只能输出90°的波形,而且是加上互补通道才能输出的,H桥就没用过了。

网友:
感觉你这个10us是死区功能,建议你看看高级定时器,带死区互补就行了。

网友:
多谢两位回复,单独输出此波形都没问题,但是要相互关联起来就不太容易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