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A4901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用SOP-8转接板加洞洞板焊接了一块TPS7A4901的TI官网推荐连接电路图。输入用的是12的开关电源,Vin和Ven电压都是14V,为什么Vout为0呢?
    电容用的是两个6.8uf和两个104的。电阻一个是2K,另一个为50K的可变电阻器。希望可以手动调节输出。求高手解答

网友:
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线性电源,很容易搞好的,只要按照官方推荐电路即可搞定。

如果不正常,请检查元件选择是否正确,电路连接是否正确、焊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