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软件实验研究--DA_AD模块功能详解

楼主:
选择实验板为00ic_DSP_TMS320F28335,仿真器为100v3,编译器为ccsv6.1

关于28335的DA输出模块,主要硬件由DSP和TLV5620组成,DSP提供了SIMO和SCLK、C3TRIP 信号给TLV5620,且C3TRIP信号是用来做片DAC信号的更新和锁 **
存的,这里大家要参照我们所提供的TLV5602的手册,4个信道 的DAC输出分别引了出来,方便大家来检测.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的是我们用了其中的两个信道DACA和DACB作为ADC的输入,  大家看电路便知。

实验结果:用万用表测试TLV5620的输出电压值0.8,然后输出的电压通过ACINA1转换后,通过观察发现Vin=0.8V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    operation.  The 2833x Boot Mode table is shown below.
//
//       $Boot_Table:
//
//         GPIO87   GPIO86     GPIO85   GPIO84
//          XA15     XA14       XA13     XA12
//           PU       PU         PU       PU
//        ==========================================
//            1        1          1        1    Jump to Flash
//            1        1          1        0    SCI-A boot
//            1        1          0        1    SPI-A boot
//            1        1          0        0    I2C-A boot
//            1        0          1        1    eCAN-A boot
//            1        0          1        0    McBSP-A boot
//            1        0          0        1    Jump to XINTF x16
//            1        0          0        0    Jump to XINTF x32
//            0        1          1        1    Jump to OTP
//            0        1          1        0    Parallel GPIO I/O boot
//            0        1          0        1    Parallel XINTF boot
//            0        1          0        0    Jump to SARAM       <- "boot to SARAM"
//            0        0          1        1    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
//            0        0          1        0    Boot to flash, bypass ADC cal
//            0        0          0        1    Boot to SARAM, bypass ADC cal
//            0        0          0        0    Boot to SCI-A, bypass ADC cal
//                                              Boot_Table_End$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这里使用了宏定义来控制更新锁存信号的功能,重点就是在时序上*/
#define SetLOAD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7=1;   //将LOAD置高
#define ClrLOAD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7=0;   //将LOAD置低

void WriteDAC(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rng,unsigned char vo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spi_xmit(Uint16 a);
void spi_fifo_init(void);
void spi_init(void);

// ADC start parameters
#define ADC_MODCLK 0x5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50/(2*4)             = 15MHz
                         //    for 60 MHz devices:    HSPCLK =  60/(2*4)             = 7.5 MHz
#define ADC_CKPS   0x1   // ADC module clock = HSPCLK/2*ADC_CKPS   = 15MHz/(1*2)   = 7.5MHz

#define ADC_SHCLK  0xf   // S/H width in ADC module periods                          = 16 ADC clocks
#define AVG        100  // Average sample limit
#define ZOFFSET    0x00  // Average Zero offset
#define BUF_SIZE   2048  // Sample buffer size

// Global variable for this example
Uint16 SampleTable[BUF_SIZE];
float Vin=0;

void main(void)
{
   int temp;
   Uint16 i;
   Uint32 Sum=0;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 Specific clock setting for this example: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15MHZ
   EDIS;

    /*初始化GPIO;*/
    InitSpiaGpio();

    ///初始化IO口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17 = 0; // 配置GPIO17为GPIO口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7 = 1;      // 定义GPIO17输出引脚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7 = 0;      // 禁止上啦 GPIO17引脚
    EDIS;

    /* 关中断 */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
    InitPieCtrl();

    /* 初始化PIE参数表 */
    InitPieVectTable();

    // 步骤 4.初始化片内外设:
   InitAdc();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初始化SPI

    spi_init();       // 初始化SPI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 Specific ADC setup for this example: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ADC_SHCLK;//设置采样窗口时间:(15+1)*ADCCLK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ADC_CKPS;//ADC内核时钟分频:HSPCLK/2=6.25MHZ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 1选择级联模式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1;  //通道选择ADCAIN1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       // 设置为连续运行

   // 采样表清0
   for (i=0; i<BUF_SIZE; i++)
   {
     SampleTable[i] = 0;
   }

    SetLOAD;    //把刷新锁存控制信号拉高

    temp=47;//REF=2.2V;VO(DACA|B|C|D) =REF* CODE/256

            WriteDAC(0,0,temp);     //0.4V

            WriteDAC(1,0,temp*2);   //0.8V

            WriteDAC(2,0,temp*3);   //1.2V

            WriteDAC(3,0,temp*4);   //1.6V

      // 软件启动SEQ1
   AdcRegs.ADCTRL2.all = 0x2000;

    for (i=0; i<AVG; i++)
     {
        while (AdcRegs.ADCST.bit.INT_SEQ1== 0) {} // 等待中断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SampleTable[i] =((AdcRegs.ADCRESULT0>>4) );
     }
     for (i=0;i<AVG;i++)
     {
      Sum+=SampleTable[i];
      Sum=Sum/2;
     }
     //输入电压和AD值之间的关系Vin/Sum=3/4096;
     Vin=(float)(Sum*3)/4096;      //采样的电压值

            delay(1500);    //在此设断点,观察变量Vin的值,另外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ADCA1电压值

}

void WriteDAC(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rng,unsigned char vol)
{
    unsigned short int data;
    data=0x0000;
    ///大家要知道这里所定义的各个变量的含义,add是4个通道的地址(00,01,10,11)
    ///                                     RNG是输出范围的倍数,可以是0或1。
    ///                                     VOL是0~256数据

     data = ((add<<14) | (rng<<13) | (vol<<5));
     //注意这里的有效数据是11位,SPI初始化中也进行了定义

    while(SpiaRegs.SPISTS.bit.BUFFULL_FLAG ==1);            //判断SPI的发送缓冲区是否是空的,等于0可写数据

       SpiaRegs.SPITXBUF = data;    //把发送的数据写如SPI发送缓冲区

    while( SpiaRegs.SPISTS.bit.BUFFULL_FLAG==1);        //当发送缓冲区出现满标志位时,开始琐存数据

    delay(1500);//同通过一负跳变琐存要发送的数据,看TLV5620数据手册即可得知
    ClrLOAD;

    delay(150);
    SetLOAD;

    delay(15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0)
        t--;
}
//初始化SPI函数
void spi_init()
{
    SpiaRegs.SPICCR.all =0x0a;///进入初始状态,数据在上升沿输出,自测禁止,11位数据模式

    SpiaRegs.SPICTL.all =0x0006; // 使能主机模式,正常相位,使能主机发送,禁止接收
                                //溢出中断,禁止SPI中断;

    SpiaRegs.SPIBRR =0x0031;    //SPI波特率=37.5M/50   =0.75MHZ;
    SpiaRegs.SPICCR.all =0x8a; //退出初始状态;
    SpiaRegs.SPIPRI.bit.FREE = 1;  // 自由运行
}

//===========================================================================
// No more.
//===========================================================================

网友:
好贴,
发点现场的图片来

网友:
硬件上参考电压接的是3.3V,为什么程序上说参考电压为2.2V

网友:
1月1日1时1分1秒,幸福卫星跟踪你,快乐导弹瞄准你,财富枪支指向你,祝福子弹围剿你,看你还能往哪躲。祝楼主元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