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如何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各路大神帮帮忙,本人自己画的板子CC3200,但是用串口下载不进去程序,TI的板子貌似不支持我们的串口下载,这里有TI的工程师么,能否解答一下?在此谢过了!!下面是本人在测试的时候显示的错误,麻烦帮我指点迷津!!

网友:
不是很理解
官方找点关于串口bootlloader的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
官方找点关于串口bootlloader的资料看看

嗯嗯,谢谢,我也在官网找了好多资料,但是至今也没有调试成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画的串口模块不支持TI的CC3200的原板,现在也很着急呀

网友:
这样啊
我的意思是你看看官方的芯片bl相关资料
按你的意思和图,你这个是二次bl吧,应该已经烧过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
我的意思是你看看官方的芯片bl相关资料
按你的意思和图,你这个是二次bl吧,应该已经烧过程序了

嗯嗯,是这样的,我自己画的板子是新买的芯片,我把它放到原板子上是好用的,新的芯片是没有进行烧录过的,现在初步怀疑是布局设计的问题,官方的板子,工程师画的是4层板,而我改成了2层,有可能没有处理好信号干扰部分吧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遇到了同样问题,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遇到了同样问题,不能下载程序

还没有解决呢,你的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