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全桥桥堆整流输出是半波

楼主:
如图,是我买的一个桥堆,方形全桥,可是我输入交流测量输出示波器显示是半波?!请问是怎么回事,半桥,半波,全桥,全波,难道是我概念理解错了吗?!

网友:
接法正确吗?测量点正确吗?里面的二极管有坏的吗?

动手量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四支二极管中有一支断路,或者没有焊接好。
当全桥中四支二极管有一支断路时,此二极管对角线上那支二极管也不会工作,但另一对角线上两支二极管仍完好,故成为半波整流。

当然,前提是交流电源和全桥以及负载联接正确。
楼主最好画出图并且贴出来。

网友A:
“难道是我概念理解错了吗?!”
在纸上画出全桥整流电路(包括交流电源和整流负载),然后擦掉一支二极管,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我概念理解错了吗?!”
在纸上画出全桥整流电路(包括交流电源和整流负载),然后擦掉一支二极管, ...

用的是上面图片的桥堆,显示“AC”脚和其相邻脚接的交流输入,显示“+”脚和其相邻脚接的负载,示波器正端接“+”脚,示波器地端接“+”号脚相邻管脚

网友:
示波器的地是公共地,你输入信号是隔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上面图片的桥堆,显示“AC”脚和其相邻脚接的交流输入,显示“+”脚和其相邻脚接的负载,示波器正 ...

接错了。
标注AC的脚有两个,位于一条对角线上。另一对角线上两脚分别标注+和-符号。
交流电源(注意两端均不得接地,即“悬浮”)接到两个AC脚上,负载接到+和-脚上。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夹到标注为-脚上,探头接到标注为+脚上。
对照书上全桥整流电路,仔细看看。

如果是小电流整流桥,你的整流桥可能已经烧毁。不过从图中看你的整流桥比较大,如果交流电源内阻较大(小功率变压器),可能没有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上面图片的桥堆,显示“AC”脚和其相邻脚接的交流输入,显示“+”脚和其相邻脚接的负载,示波器正 ...

万用表总有吧?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整流桥相邻的各引脚(不是对角线上两引脚!),任意两个相邻引脚之间必是一个方向上为二极管正向,另一个方向上为二极管反向。

网友:
有可能是楼主测量输出有误吧
这桥新的能坏吗

网友:
呵呵,楼主首先要学一下二极管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总有吧?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整流桥相邻的各引脚(不是对角线上两引脚!),任意两个相邻引脚之间必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是对角线接法,已经测过了,不过用的是二极管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是对角线接法,已经测过了,不过用的是二极管档

既然有数字万用表,那么可以用万用表判断该整流桥是否损坏。整流桥必须四支二极管正向均可导通,反向均不能导通。
整流桥确认完好,那就只有联接问题了。我在7楼已经叙述过如何联接,并且强调过桥式整流交流电压源必须“悬浮”。示波器地线夹和探头与两个交流输入端均不联接。

网友:
该作者不是搞技术的吧?测量了但忘了上传参数,要我们来猜,很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