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感谢:功率驱动电路 几个元件怎么计算啊

楼主:
大神们好。本人刚接触电路。  图中  未标注的几个电子元件电阻电容怎么选啊?   L1和R1 是代表一个电磁阀线圈。这是高速开关阀的一个驱动电路。怎么把他做出来啊。
还有我想把前面的15PWM改为由单片机发出,使用一个光耦和15电源 能实现吗?
求解答

原理图

原理图

15V脉冲改为单片机5V发出

15V脉冲改为单片机5V发出

网友:
大都有参数了,mos管栅极的电阻Rg一般10 k Ω左右就行了。

网友A:
为什么输入PWM波来控制两支功率MOS管?难道楼主是要通过改变电磁阀中电流来改变电磁阀开度?
输入为两路PWM分别控制两支功率MOS管,殊不可理解。无论如何,电磁阀只有一个。

网友B:
PWM控制电磁阀,我也不理解其原理。
电磁阀的速度很低,如果PWM控制,需要很低的频率才行。

两个管子驱动一个电磁阀,或者楼主是为了减小保持状态的功耗吧,如果是这样,大可不必这么费事,可参见我在21IC上发的一篇关于继电器应用的文章。

网友C:
还有,C1,C2,R5,R2主要是保护MOS管的,防止di/dt上升太快,也称RC缓冲,其实这个取值一般要试验一下测一下波形的。
可以试试 配对C为1uF以上,R为50欧--10K之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入PWM波来控制两支功率MOS管?难道楼主是要通过改变电磁阀中电流来改变电磁阀开度?
输入为两路PW ...

我想通过PWM控制电流大小, 大概是下图的波形 阀门开启:20A电流2ms ,维持电流5A,8ms 然后就是断电 电流0A3ms,频率在200HZ左右。 另外两个回收电路的电阻和电阻大小怎么计算啊 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谢谢。 还有就是 我最好用什么多少方式查看电路的波形和 电磁阀位移波形 相比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控制电磁阀,我也不理解其原理。
电磁阀的速度很低,如果PWM控制,需要很低的频率才行。

两个管子驱 ...

麻烦问一下 是哪篇文章啊。亲。 我想用单片机发出PWM。 调节PWM占空比控制电流大小, 大概是下图的波形 阀门开启:20A电流2ms ,维持电流5A,8ms 然后就是断电 电流0A3ms,频率在200HZ左右。 另外两个回收电路的电阻和电阻大小怎么计算啊 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谢谢。 还有就是 我最好用什么多少方式查看电路的波形和 电磁阀位移波形 相比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C1,C2,R5,R2主要是保护MOS管的,防止di/dt上升太快,也称RC缓冲,其实这个取值一般要试验一下测一 ...

谢谢您、 这个电阻和电容是要算的吗?
我想通过PWM控制电流大小, 大概是下图的波形 阀门开启:20A电流2ms ,维持电流5A,8ms 然后就是断电 电流0A3ms,频率在200HZ左右。 另外两个回收电路的电阻和电阻大小怎么计算啊 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谢谢。 还有就是 我最好用什么多少方式查看电路的波形和 电磁阀位移波形 相比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控制电磁阀,我也不理解其原理。
电磁阀的速度很低,如果PWM控制,需要很低的频率才行。

两个管子驱 ...

我测试的是高速开关阀,频率在200HZ到300hz之间

网友E:
电磁继电器能达到这种ms级的开关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通过PWM控制电流大小, 大概是下图的波形 阀门开启:20A电流2ms ,维持电流5A,8ms 然后就是断电 电流 ...

实在是晕。

“我想通过PWM控制电流大小”
通过PWM控制电流大小,是靠改变PWM的占空比。如今你的2ms、8ms、3ms,时间已经固定,如何控制?PWM可不能“20A2ms,5A8ms,0A3ms。”再说,一个周期是2ms+8ms+3ms=13ms,频率即已确定,应该是77Hz,怎么可能是“200Hz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磁继电器能达到这种ms级的开关速度吗?

我不用继电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晕。

“我想通过PWM控制电流大小”
通过PWM控制电流大小,是靠改变PWM的占空比。如今你的2ms、 ...

柴油机高压共轨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晕。

“我想通过PWM控制电流大小”
通过PWM控制电流大小,是靠改变PWM的占空比。如今你的2ms、 ...

占空比可调的,我是做实验用的 , 你的QQ是多少啊? 384576870  高压共轨系统。我们探讨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