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的PWM问题

楼主:
我在研究CC2640,想产生PWM波,使用官方的驱动,就像I2C和SPI一样,但是发现里面的配置缺少在哪个IO口输出PWM波,不知道应该在哪里配置,在PWMTimerTiva_HWAttrs PWMTimerTiva_HWAttrs1[CC2650_PWMCOUNT]这个结构体中只有Timer的基地址和TimerA和B的选择,并没有输出PWm波的IO的变量,而在SPI和I2C中都有SCL,SDA,MISO,MOSI,CLK和CS的映射,求大神解答。

网友:
看一下相关寄存器配置
一般TA的输入输出引脚都是默认的,看pin描述和TA配置的寄存器,或者看下example的说明txt
一般有个readme或者直接在c文件中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相关寄存器配置
一般TA的输入输出引脚都是默认的,看pin描述和TA配置的寄存器,或者看下example的说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相关寄存器配置
一般TA的输入输出引脚都是默认的,看pin描述和TA配置的寄存器,或者看下example的说 ...

你好,我仔细看了一下,找到一个PWMLED的c文件,里面有初始化,然后有这几个函数    Board_initGeneral();    Board_initGPIO();
    Board_initPWM();

    /* Turn on user LED */
    GPIO_write(Board_LED0, Board_LED_ON);
我觉得就是这几个函数设置了输出端口,但是找不到这几个函数在哪里,而且在PWM的c文件中也明确说明了在初始化PWM之前需要先设置pin的映射,我想问一下您知道这几个函数在哪里吗?

网友A:
ti提供了cc26xx系列的驱动库
这个board相关的函数应该是bsp或者hal中的函数,你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提供了cc26xx系列的驱动库
这个board相关的函数应该是bsp或者hal中的函数,你去找找

好的,谢谢,我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提供了cc26xx系列的驱动库
这个board相关的函数应该是bsp或者hal中的函数,你去找找

你好,我在ti文件夹中搜索,所有的bap文件函数命名都是bsp_一类的函数,所有的hal文件函数都是hal_这样的函数,有Board_Key文件中有Board_initKey函数,但是没有这样的文件中有Board_initGeneral,Board_initGpio或者Board_initPWM这几个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提供了cc26xx系列的驱动库
这个board相关的函数应该是bsp或者hal中的函数,你去找找

我在CC3200的一个文件夹中找到了这些函数,里面的Board_initPWM函数就是PWM.c文件中的初始化函数,也没有关于输出端口的映射,难道是每一个Timer对应的PWM输出的端口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CC3200的一个文件夹中找到了这些函数,里面的Board_initPWM函数就是PWM.c文件中的初始化函数,也没有 ...

还真是固定的。比如在TI PinMux里面选择了TimerPWM7,那么在TimerPWM Pins里面,只有Pin2/GP11可选,其它都变成灰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