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读写多个SD(TF)卡的模块?

楼主:
一个SD卡不够用了,可是能买到的SD卡模块都只有一个卡。打算自己做个多SD(TF)卡读写存储模块。哪位高手能给提个可行的方法?要用SD模式,SPI存图像太慢。

网友:
使用多个片选控制多张SD卡?

网友:
如果SD卡不同时使用,可以使用CD端作为片选 ,这样可使用多个SD卡。
如果同时使用,应该在CD脚上作文章,或使用协议中提到连接方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