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数据分析

楼主:
一般来说传感器的响应结果和被测量有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其他的一些物理量也影响响应值。比如SnO2传感器的响应除了受被测量影响外还会受到温湿度,气压等等因素的影响。在数学上我想找到响应值和其他量关系的计算方法,比如说协方差,相关系数。下图是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
我想问的是,加入现在想确定温度和相应值的关系,实验的阶段是否要控制其他变量对响应值的影响,即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使用相关系数来计算?若不加以控制,假设温度对响应值有正相关关系,湿度为负相关关系,那么计算结果就会引入湿度的影响,出现错误?

网友:
贴一下一篇论文的截图,感觉这篇文章计算中就没考虑这种影响。

网友A:
传感元件肯定是会受很多东西的影响的,什么光照啊,温度,湿度,压力都会。大体的这些关系是通过大量的测试数据来分析,当然还有材料本身的一些固有的特性。像你说的温度,湿度,其实他们本身就会相关,湿度会受温度的影响的,气压又会受温度,湿度的影响。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对的,这也是很常见的控制变量法的思路。
至于你看的论文不知道哪里来的,需要注意的只不过是现在有很多 草包论文 都是废话,而且错的离谱,根本不用在意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元件肯定是会受很多东西的影响的,什么光照啊,温度,湿度,压力都会。大体的这些关系是通过大量的测试 ...

对啊,我的意思是这篇论文的这个研究方法好像是不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对的,这也是很常见的控制变量法的思路。
至于你看的论文不知道哪里来的,需要注意的只不过是现 ...

恩,我是想确定下,问下大家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