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三极管设计开关电路,当电路开通时可以通过完整的正弦波信号?

楼主:
急助:如何利用三极管设计开关电路,当电路开通时可以通过完整的正弦波信号?现在只能通过正弦波的上半部分。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完整的波形?你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可参考推挽或图腾柱输出电路,具体电路根据波形要求需要优化,因为存在正弦波在过零点时问题。

网友:
提问的首要是把问题先清晰、准确地描述出来,别让人看着不敢答或不想答。
比如这里至少该说下想要开关的正弦波的幅值、频率,开关的频度,以及想如何控制三极管吧?别让人按自己的猜测答完之后再补充说其实是想控制100V/10A正弦波,那答案恐怕总归是错的。
工科学生也是要语文和逻辑能力的。

网友:
表述模糊就算了,最起码把你那个不能工作的电路贴出来吧

网友:
使用模拟开关或继电器吧 你输入信号的幅值是多少

网友:
楼主可以大胆的把想法再表达一下

网友:
通过完整的正弦波信号,是同样的幅度的吗。是的话,可以考虑模拟开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