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DC电源模块滤波案例

楼主:
在使用电源模块给运放进行双电源供电时出现的问题,如下图,开始以为DCDC模块厂商做的很完美了,没在输出进行滤波措施,

考虑到该模块为开关电源,最初没经过计算,只在输出端加了10uF的滤波电容,电源输出的纹波如下图(注意,频率大约1KHz),这种电源的噪声一般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造成的。

在模块后添加LC滤波电路后,

LC低通滤波电路的滤波频率约为

足以滤除上面的约1KHz的开关电源噪声,滤波后电源的输出为下图。

这个案例说明,使用DCDC电源模块时,要根据负载情况,还要适当进行一下滤波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出现问题时,一般和模块厂家技术沟通他们也会建议这么做的,需要注意的是开关电源的虽然无法避免产生,但是有方法拟制它的存在

网友:
楼主,隔离模块方面有没有使用心得。

网友:
好像有些DC-DC厂家会给一些参考电路呢。还有,用得起泰克的,都是有钱人啊 。

网友:
不知道这个纹波测量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我测量的时候,一般会在芯片的电源pin附近去测量,实际去看到达电源接受端的波形。

网友A:
要根据噪声的频率选择滤波电路的参数对吗 另外电源噪声也和负载有关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噪声的频率选择滤波电路的参数对吗 另外电源噪声也和负载有关是吗

噪声严格来说与纹波产生不同的
噪声一般与电感质量,器件布局包括布线环路,变压器的漏感等等有关
纹波一般和负载有关联,采用滤波措施,相对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噪声严格来说与纹波产生不同的
噪声一般与电感质量,器件布局包括布线环路,变压器的漏感等等有关
纹波 ...

对这方面了解不多,感觉挺高深的,器件的质量对电源的影响都这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