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SP430f5529做一个数字频率计,想请教关于比较器B的问题。

楼主:
F5529板子上不是有比较器B可以实现模拟电压的输入进行比较,产生的可以送到定时器A捕获,想问一下板子比较器的输入口在哪里,还有参考电压是自己软件设定的,还是要自己外部输入的??我是新手,希望大家能给一点指点。

网友A:
应该是通过内部的模拟多路复用器切换,你可以看一下管脚的功能列表,比较器参考电压需要外部设定,内部好像没有DAC,具体你看一下用户手册就知道了,里边的框图看起来非常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过内部的模拟多路复用器切换,你可以看一下管脚的功能列表,比较器参考电压需要外部设定,内部好像 ...

谢谢,用户手册我是有的,但是纯英文的,很难懂,你有中文的用户手册吗??对的,手册上是说选择什么CB位,就是CB0—CB15,所以这个意思是这十六位都可以做被测电压的输入,具体选择哪一位是在代码中完成的意思??还有,可测电压最大值为多少(网上说是3v)以及参考电压是从哪里输入的(也是CB位吗?),都不是很清楚,请指教。

网友:
你先看看这个用户手册里的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