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点过这样的电源输出纹波吗?象有调制信号一样,如何处理啊?

楼主:
第一个波形,有一个低频干扰。没有干扰,电源的纹波会更小的。

这个就更差了,已不止一个干扰低频信号,好几个了。

网友:
粉色显示,这个颜色很少见

网友:
26mV的VP-P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想办法减小纹波

网友:
谐波比较多,可以增加滤波电路。

网友:
纹波只能说尽量减小,不可能完全消除,如果楼主的测量方法没问题的话,个人感觉电源能做到这个纹波已经相当不错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如果你感觉还是不满意的话,可以考虑用增加一个磁珠和两颗电容,做一个π型滤波器,用频谱看一下哪个频点比较高,有针对性的减小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