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ADC, AD引脚电平一直正常且未变,为何某些情况下采样值会变小?

楼主:
折磨了快一个月了。到底是什么问题?ADC使用的是内部参考,外围电路正确。是电源和GND受到干扰吗?为何引脚电平一直是OK的?
是DSP内部参考电压异常吗?另外,ADC计算的公式:(Vin-Vadclo)/3*4096,这个式子里面,VIN和VADCLO都用示波器确认过,OK,那么是“3”和“4096”除了问题?
“3”和“4096”是在程序里还是硬件做的?哪个文档有介绍呢?

网友:
各位大牛有没有ADC系统的资料,特别是使用经验呢?

网友:
说说你的整体思路吧 和你是怎么测试的 最后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是电源和GND受到干扰吗,不正常的情况下,看看电源和地的波形就知道了。怀疑内部参考电压,试试外部电压如何。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最终解决了吗?我们也遇见了。请问指导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也断断续续的遇到了这个问题。两个不同元器件批次的电路板,其中一个批次出现了AD采样码值异常减小的问题,示波器无法捕捉。楼主如果看见我的回复,请联系我一下吧。我的邮箱chenhuibest@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