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335 adc的问题

楼主:
DSP28335中,AD引脚输入电压为0时,为什么AdcRegs.ADCRESULT寄存器一直保持在31172左右,而不是0啊

网友:
设置错了吧!

网友:
你确定启动转换了吗?结果是0-4095,怎么会有那么大个数字呢?看错了吧

网友A:
外部电压达到最大值时,AdcRegs.ADCRESULT寄存器的值又是多少呢。看看是不是随输入规律性变化。

网友:
单击绿色的箭头,跑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电压达到最大值时,AdcRegs.ADCRESULT寄存器的值又是多少呢。看看是不是随输入规律性变化。

我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只不过楼主没移位,移位后是2000左右,输入为0时,2000左右;输入升至2V过程中仍是2000多,超过2V后开始线性增加,直到3V时为4000多,很疑惑不知道什么原因。工作模式是级联并行采样,如果设置成级联顺序采样则正常。求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只不过楼主没移位,移位后是2000左右,输入为0时,2000左右;输入升至2V过程中仍是2 ...

问题已解决。请参考28335的 Errata 的ADC部分: Simultaneous Sampling Latency
http://www.ti.com.cn/cn/lit/er/sprz272j/sprz272j.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