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允许的最大循环数

楼主:
    用STM32F103ZE做了一个连续读写24C256的程序,为了验证连续读写能力,打算一次将24C256的数据写完,然后一次读完,通过串口中断输出的方式验证数据正确性。结果是如果把
        while(len<32768)
        {
                write[len++] = 0x55;
        }
加上就没有数据输出了,去掉则有!将读写长度限制在32766则有输出,超出则没有!和u8  write[32768]; 是否定义无关。不知道STM32F103是如何运行的!
源代码如下:int main(void) {
        u16 len;
        u8  write[32768];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AT24CXX_Init();
        for(len=0;len<32766;len++)
        {
                USART_TX_BUF[len] = 0x66;
        }
        AT24CXX_Random_Write(0x00,USART_TX_BUF,32766);

        delay_ms(1000);

        for(len=0;len<32766;len++)
        {
                USART_TX_BUF[len] = 0x00;
        }
        if(AT24CXX_Random_Read(0x02,USART_TX_BUF,32766) == OPERATION_RIGHT)
        {
                USART_TX_LENGTH = 32766;
                USART_TX_COUNTER = 0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TX_BUF[0]);//向串口1发送数据
        }
                #if 1
        while(len<32768)
        {
                write[len++] = 0x55;
        }
        #endif
        while(1)
        {
                delay_ms(10);
        }

网友A:
你把 u8  write[32768];移到main函数外试试

使用调试模式,单步执行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 u8  write[32768];移到main函数外试试

使用调试模式,单步执行一下看看,。

定义没有问题的,只要不循环赋值个这个数组,就可以发送出通讯数据了。我用示波器测试过,烧录和读写波形是有的!

网友:
len=0;//?
while(len<32768){
     write[len++] = 0x55;
}

网友B:
不知道你的u16是啥类型,既然数值能达到这么大,为何不定义成int,省的一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义没有问题的,只要不循环赋值个这个数组,就可以发送出通讯数据了。我用示波器测试过,烧录和读写波形 ...

单步调试一下呢?

网友:
没有搞过单步调试,我只是怀疑运算量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u16是啥类型,既然数值能达到这么大,为何不定义成int,省的一堆问题。

那是无符号整形,要解决这个问题容易,不用就是了。本身也只是测试程序。我只是想知道原因。

网友:
是的,默认是0。

网友:
另外,估计单步调试时间太久,断点可能才行。

网友D:
STM32F103ZE才多大内存? USART_TX_BUF怎么定义的? 两个32k的数组加起来你真当所有64k内存都是你的啊。

网友:
所以没有使用write变量时是编译器给优化了 使用时魔鬼就现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ZE才多大内存? USART_TX_BUF怎么定义的? 两个32k的数组加起来你真当所有64k内存都是你的啊。

我用的是GD的,国产兆易的DEMO版,96K的SRAM .如果是STM32F103ZE,估计跑不起来吧!

网友:
先不提一楼帖子的内容,连标题里都是stm32,现在你告诉我怎么可能,傻逼才用stm32。。。本帖当我没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GD的,国产兆易的DEMO版,96K的SRAM .如果是STM32F103ZE,估计跑不起来吧!

楼主的标题不是STM32F103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标题不是STM32F103么?

GD是可以代替STM,但这个技术论坛提的是STM,难道不能这么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D是可以代替STM,但这个技术论坛提的是STM,难道不能这么写?

GD 没有自己的芯片型号?是完全替代STM32的?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给我们解释解释 呵呵 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GD 没有自己的芯片型号?是完全替代STM32的?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给我们解释解释 呵呵 孤陋寡闻了

你开个GD论坛,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GD 没有自己的芯片型号?是完全替代STM32的?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给我们解释解释 呵呵 孤陋寡闻了

代理和我说的时候不是你这样的话,你先批评你们代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理和我说的时候不是你这样的话,你先批评你们代理吧。

代理?

网友:
GD有芯片代理的!这你难道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理和我说的时候不是你这样的话,你先批评你们代理吧。

你用的是这个芯片?http://www.gigadevice.com/product-series/26.html?locale=zh_CN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代理和我说的时候不是你这样的话,你先批评你们代理吧。

我们不是ST公司的,GD也不是我们的代理。楼主要表达的意思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们不是ST公司的,GD也不是我们的代理。楼主要表达的意思是?

是的,你给的网址是对的。代理说的是可以直接替换相应型号。只不过存储空间可能大点。连DEMO程序都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给的网址是对的。代理说的是可以直接替换相应型号。只不过存储空间可能大点。连DEMO程序都一样!

那楼主在说的时候,需要提及是 ST开头的芯片 还是GD开头的芯片了

因为两家是不同的芯片厂家, 对应不同 的数据手册,不能相提并论。当然,他代理说的时候,可以私下比较,但是面上提出来,您说ST开头的芯片 ,我们默认是ST,您说GD开头的芯片,我们才会默认是GD,不是同一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给的网址是对的。代理说的是可以直接替换相应型号。只不过存储空间可能大点。连DEMO程序都一样!

如果是GD的芯片,就要按照GD的 datasheet去说话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楼主在说的时候,需要提及是 ST开头的芯片 还是GD开头的芯片了

因为两家是不同的芯片厂家, 对应不 ...

嘿嘿,其实我只是想印证我的判断而已,所以提出来讨论!在STM8/STM32论坛的讨论GD,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既然有指出来了是内存不够,而我的又能跑,如果我不说明一下,那还是会让人误解啊!况且,我是两个开发板都在用啊。我同事用的是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其实我只是想印证我的判断而已,所以提出来讨论!在STM8/STM32论坛的讨论GD,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

en  说清楚就好啦  看看论坛坛友谁来看看 哈

周末快乐

网友C:
同乐哈!刚学这个,还需努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乐哈!刚学这个,还需努力!

我问了一下这个行业比较资深的朋友,说GD的未必能完全替代STM32的东西,所以楼主在使用时,要多看数据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问了一下这个行业比较资深的朋友,说GD的未必能完全替代STM32的东西,所以楼主在使用时,要多看数据手 ...

谢谢你提醒。我这里会注意的。现在是调试DEMO阶段,每个都试一下,公司现在用STM8搞了一个方案,STM8不能代替。用STM32搞了一个。STM32调通后,最后要看采购偏重谁,到时候真有问题,让对方FAE 出面搞定。据代理说就是做操作系统(UCOS)要更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提醒。我这里会注意的。现在是调试DEMO阶段,每个都试一下,公司现在用STM8搞了一个方案,STM8不能 ...

期待分享使用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期待分享使用经验

  看起来只有我请教你们的!毕竟我是才接触STM32.

网友F: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本意是测试24C256的所有字节连续读写的,这个问题基本上算解决了。本主题问题如果不换大容量内存芯片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我定义的变脸都有32768+32768 = 65536以上了,相当于内存65K多,所以基本跑不起来是正常的。我用的是GD32F103ZETB,内存96K,用示波器测试是跑完24C256的连续读写了的。但是串口输出数据是没有的了。用STM32F103ZETB还没有跑,照此推论基本上是不可以启动了。我试过把循环数改小,是可以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本意是测试24C256的所有字节连续读写的,这个问题基本上算解决了。本主题问题如果不换大容量内存芯片是 ...

是变量。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