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也要有电池

楼主:
       市场上行车记录仪那么多,有些行车记录仪内部没有配备电池,但是大部分的行车记录仪都有配备电池。行车记录仪如果内部没有配备电池的话,那么每次开车时都要手动设置行车记录仪时间、日期等,这样就比较麻烦。行车记录仪有了电池,偶尔拿它当当照相机、摄像机,都是可以的。而且大家在选择行车记录仪的时候要注意选择一些耐高温的锂电池,因为大家最最担心的就是在高温情况下电池会发生爆炸,同时还要保证电池的高容量、寿命长、性能稳定。

网友A:
请问耐高温的锂电池是哪种?哪家有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耐高温的锂电池是哪种?哪家有做?谢谢!

先说下你需要的耐高温的锂电池大概多少温度?
有耐80度高温锂电池

网友:
七八十度的样子吧。
耐80度的哪种?有产品规格吗?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
行车记录仪可以直接插入车载点烟器,利用汽车的电池供电,这样也就避免了行车记录仪自带的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选择一款支持连接行车记录仪的车载充电器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