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复位电压波动管腿输出不稳

楼主:
采用149设计的最小系统,复位电压开始正常,芯片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复位电压逐渐下降,最后不再工作,断电后隔一段时间或者用烙铁烫烫管腿,再上电又恢复正常。一共焊接了2个样本,另外一个复位电压正常的时间较长,但是P4.7输出驱动LED,过段时间LED就不再亮了,测量发现驱动电压不够了。复位电路为阻容10k,0.1uF电容,后来又加二极管测试,问题依然存在。供电为1117输出的3.3V电压,采用内部晶振,电源处接0.1uF电容,P4.7接三极管驱动leD灯闪烁。

网友:
图片看不清

量一下出问题时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复位电压是复位脚的电压?是不是复位电路的电容电阻焊反了

网友:
焊反应该不能工作吧

网友:
你这个图标示的一点也不清楚,看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呢。实在不行,两个板子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复位电压逐渐下降,这个过程中,看看别的引脚,有没有也变化的,看看是哪个电压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