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串口驱动的问题

楼主:
型号:MSP430G2553

能够正常调试、下载程序,但是不能和电脑用串口通信,插上后无法识别为端口,后用驱动精灵安装了一个07年的TI的一个驱动,就成了如下图所示,用超级终端也无法检测到串口、

网友:
你可以试试卸载当前的驱动,手动安装下驱动,位置就选在你装编译环境的那个地方,一般IAR或者CCS都带有这个驱动

网友:
先把驱动卸载了,然后重装,最怕驱动装不上

网友:
卸了重新装,把原来的驱动删了,驱动精灵也装不上的话,去网上找驱动手动安装吧

网友:
谢谢大家,我试试,有问题再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