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测试方法

楼主:
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测试方法,谢谢!

网友:
基本上是软件在分析,,主要看测试软件有什么测试功能,无非是功耗,发射接收频率等

网友:
看图识字:把一个路由器和被测模块放到屏蔽盒子里,在路由器端加衰减器,WIFI模块通过串口和网口连接电脑,烧入测试程序到模块,连接到路由器后通过两台电脑发送测试数据得到最大速率和不同速率的丢包率,模块串口输出RSSI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