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NPN和PNP大抉择

楼主:
今天给初学者来一个老生长谈的问题。

关于单片机使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甲方:使用NPN驱动继电器好!
乙方:使用PNP驱动继电器好!

我来给大家叙述一下各自的观点理由吧。

为什么使用PNP驱动继电器好?

PNP驱动继电器是对于单片机来说是灌电流,单片机输出输出电流能力有限,灌电流却可以很大,所以PNP驱动继电器好。
PNP驱动继电器是低电平使能,上电不会使单片机误动作。

为什么使用NPN驱动继电器好?

继电器又不都是5V的,用PNP三极管驱动12V的继电器还需要增加一个三极管或者光耦,用NPN一个就够了。

我认为?

都可以了。

灌电流大于输出电流的问题

我就驱动一个继电器,就用NPN,输出电流也是可以的,使用NPN也没有问题;不过,继电器多了,就推荐用PNP。

单片机上电误动作的问题

STC51单片机上电引脚默认是高电平,因为是弱上拉,可以通过加个下拉电阻解决,然后配置为强输出,使用NPN驱动继电器,没有问题。

NPN可以驱动大于5V继电器的问题

在工业场合,要求抗干扰和稳定性,所以加个光耦隔离,是非常有必要的,反正我设计的驱动电磁阀和继电器工控电路板,都会加光耦隔离。

大家看明白了吗?具体场合具体应用,不必强求。

网友:
具体场合具体应用,不必强求。

网友:
当然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万万不可一概而论那个好。
不看具体情况就下结论,很容易误导初学者。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还是在设计电路时使用NPN管,因为NPN的管子最多。当然,有的场合下使用PNP管更好时,也不能勉强使用NPN

网友:
学习了,知道单片机IO有两种电流,但没考虑过NPN和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