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回复时可以输入多行文字吗

楼主:
回复楼主的帖子文本框是单行,一不小心给个回车符就提交了
回复其他楼层就和发帖一样可以换行

网友A:
测试了下,如果直接用快速回复是没有换行功能的,如果直接用左下角的回复或最下方回复可以用换行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下,如果直接用快速回复是没有换行功能的,如果直接用左下角的回复或最下方回复可以用换行功能

怪我没表达清楚,我使用的是触屏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怪我没表达清楚,我使用的是触屏版

好的,明白了,因为手机屏幕限制,默认手机版本会将“回复框”显示为一行以节省平面空间,所以把回车折行功能省略了,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会尽快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明白了,因为手机屏幕限制,默认手机版本会将“回复框”显示为一行以节省平面空间,所以把回车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