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圆形敷铜怎么敷铜?

楼主:
这种敷同怎么敷铜?为什么我敷铜会不是圆形的? 用AD9敷铜成这样的了,怎么设置求方法?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7020-1-1.html   希望有用

网友:
你选择的话必须选到圆圈外面。

网友:
弄个keepout层的圆形,然后再覆铜

网友:
楼主好像画的LED灯的光源板啊
这种灯板还用敷铜?

网友:
还是要敷铜,减少腐蚀时间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网友:
设置走线为弧形

网友:
其实我没画过您这种LED灯板。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这样做:
1.在我如下所示的绿色的圆所示,这个圆你在keepout层画就好了,然后再对这个圆进行敷铜处理就好了。

另外,我给你演示下,怎么做的。具体的楼主您自己去尝试,因为这种我也没做过。具体还需要楼主去探究哦。
a、先敷好铜;

b、选中敷铜后,执行下面的步骤

c、在圆外面点一下,转换

d,将外面多余的铜 ,移出圆外。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