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用的是MSP430f5529红色口袋平台,可是我的驱动安装不成功,求大家帮我,谢谢啦

楼主:
求大神帮忙,困惑很久,找不到解决办法,我用CCSv5

网友A:
右键更新驱动,自己手动选择路径更新一下看看。

网友B:
我当时也遇到这个问题,坛子里有相关的贴子的,你可以搜一下,我最近没用430,有点忘了,好像有一个文件下载下来放在系统盘就好的。

网友:
补充一下,当时IAR自动装驱动我是用了20分钟才显示装好,可别心急,显示在装时,别关了。

网友C:
那啥,是一直就没装成功过还是以前装过,后来突然驱动就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更新驱动,自己手动选择路径更新一下看看。

我更新了说找不到该驱动程序,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也遇到这个问题,坛子里有相关的贴子的,你可以搜一下,我最近没用430,有点忘了,好像有一个文件下 ...

我也看了。说是用USB开发包,可是我照着那个方法做了,结果还是安装,搞得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啥,是一直就没装成功过还是以前装过,后来突然驱动就挂掉了?

一直没成功过,,,

网友D:
  额,以前一直是用IAR的,这个情况还真不清楚,下午试试

网友:
电脑什么系统,原版还是ghost?

网友:
是ghost系统还是全新安装的操作系统?
有些改装版的系统会缺文件,导致驱动无法安装上。

网友:
驱动安装不成功。
1.检查一下USB核心驱动,以及笔记本芯片组驱动是否正确;
2.按照安装驱动的顺序,你点击右键自己设置驱动路径,一般是在CCS安装文件下有相应的驱动;
3.实在不行,请重装系统,或者从TI官网下载相应驱动,
4.换用IAR.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安装不成功。
1.检查一下USB核心驱动,以及笔记本芯片组驱动是否正确;
2.按照安装驱动的顺序,你点 ...

您现在用的IAR 是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以前一直是用IAR的,这个情况还真不清楚,下午试试

您用的IAR 是什么版本

网友:
感觉还是系统的问题
缺少某些系统文件吧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系统的问题
缺少某些系统文件吧

难道只能重做系统了吗,,,

网友:
可以试着先装一下IAR for 430,然后再装一下CCS,我记得我装的时候没安装这个驱动……
可以试试。

网友:
可能是有个usb.sys的系统文件丢了 你百度下位置看看 ,也可以卸了驱动重新下个装上

网友:
可以手动浏览到CCS安装的目录下面,有个文件夹专门放驱动的,可以手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