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理解的]PIC的BBS冷清的原因

楼主:
      在当版主这一个月里,我一直在考虑PIC版块冷清的原因。

      其实不光是EEWROLD,其它网站的PIC版块均是这样子的,这就可能追溯到Microchip公司本身的原因和市场环境影响两个问题了。

      在我看来,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影响了PIC版块:
      1.Microchip单片机的学习难度较现有新的产品较高,入门学习人员因难度问题放弃学习PIC;
      2.Microchip单片机的性价比较以前有降低了,在中国这种讲究成本的环境中,新设计的产品开始不情愿使用Microchip单片机;
      3.Microchip的推广力度不够;Microchip许多新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要么偏主流,要么就是开始使用这种技术成本过高(开发资源不多,学习时间长,开发硬件价格高)。
      4.Microchip现在面向的客户群改变了:以前还能面对广大初级开发人员,现在重点面向的是批量使用PIC单片机的客户和在校大学生;
      5.Microchip对比其它的单片机供应商(这时特指ST),其未深入解决一线开发人员的小问题,即FAQ的支持能力还是较弱的。

网友:
说说:Microchip单片机的学习难度较现有新的产品较高;
      现在,新产品的开发人员开始使用高级语言设计产品,开始不太关注单片机底层硬件的工作情况;
      这也是单片机厂商惯坏的:他们提供硬件库、图形化的配置程序和大量的底层例程,使得开发人员能最大精力放在开发产品的具体功能和实现方法上,获得较快的开发进度;
       反观.Microchip对这方面支持力度还是弱些,虽然也不断推出类似的软件,但还是不能达到最快的使用要求。
    另外,由于.Microchip的单片机种类较多(如8位的就有400多种以上),造成选型麻烦也是成问题的,其中有些种类还是区域的,不是中国市场大量提供的产品,使得选型后面临采购困难的问题。
      .Microchip的8位单片机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现在是世界第一);其指令精简,从汇编角度来看,入门容易,但是深入还是较难的,常见的吐槽有:分区操作头痛,RAM小操作大数据传输困难及无较强的数字运算指令造成性能较竞品偏弱等等。

网友A:
我不用PIC就是因为两点:开发环境特卡,调试太卡。我说的MPLAB X。我一般玩都是玩比较新的器件,老开发环境我是不用的,并且当初是因为可以再Mac上开发,我才打算玩PIC的,然后我买了大量的开发板和仿真器,结果开发环境卡的我受不了,就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PIC就是因为两点:开发环境特卡,调试太卡。我说的MPLAB X。我一般玩都是玩比较新的器件,老开发环境 ...

新的MPLAB X环境要好多了,卡的情况有较大缓解,同时,能原生支持中文界面开发。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吐槽其开发环境。
在我看来,许多人还是先熟悉51或ARM的开发环境,再换个不同的开发环境,造成的适应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的MPLAB X环境要好多了,卡的情况有较大缓解,同时,能原生支持中文界面开发。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吐 ...

调试的时候总是要更新仿真器固件,太浪费时间,效率太低了。而且调试起来也不人性化

网友:
说说:Microchip单片机的性价比较以前有降低了
       在2000年左右时,我们用51单片机开发一个产品,产品需要外置ADC,EEPROM,看门狗;记得当时的硬件配置是:
        AT89C52(后期是AT89S52)+TLC0838(TI的)+X5045(或X25045)+LED驱动(74HC595);这块的成本是7.5+18+7+1.5=34元;
       后期改用PIC的PIC16F877A,一片就搞定了,当时只要26.5元;
       同时,线路板走线简单,性能可靠;开发工具也很便宜(用51时,需要专用仿真器,有名的是南京的伟福价格是2800元左右;用PIC时,仿真器价格较低,800元的ICD2)
       在当时看来,PIC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现在,则不一样了,不仅是国外品牌的8位单片机价格下降厉害(如ST的单片机:STM8S003),国内也有许多厂商生产的低成本的单片机(有51核的,有与PIC管脚兼容的,有完全兼容PIC产品的),造成PIC的性价比有下降较大;
       限于成本压力,不少开发人员在新设计产品中(尤其是民用的,对可靠性要求不是非常高的),大量使用其它品牌的单片机。
      同时,对于开发角度来说,PIC的开发成本较现有还是高了点,新设计采用其它品牌单片机,要么开发工具级便宜(如网上大量仿制的STlink),要么开发工具免费送。PIC的开发工具最低的也要80元以上(这也仅针对普通的开发人员,PIC的代理也会送开发工具,但是一般是批量使用PIC单片机的厂家)。

网友:
说说:Microchip的推广力度不够
      以前,在中国使用的单片机品牌不多,Microdhip算一个,但是最大量的是51,尤其是ATMEL的51系列;
       Microdhip想要推其8位单片机是困难重重的(指令不一样,管脚不兼容,软件不一样),想当年,Microdhip的推广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不光是性价比,还是对开发人员的支持态度力度。在我所处的行业来看(汽车,工程机械电子产品),PIC的推广还是有效的。
       当年,我所处的企业对从51单片机改型其它8位单片机进行考察时,选了瑞萨(当时是NEC),飞思卡尔以及Microdhip,这都是汽车单片机供应的佼佼者;最后还是选定的是Microdhip,不当是从供应商的支持力度,采购的成本及学习的成本,Microdhip是优选。
       但现在,几乎所有国外品牌的供应商都重视这一块,Microdhip对比下反而变得不那么亲和了;
       在很多单片机供应商不断的提供初级开发套件时,Microdhip倒未见多大的动作,显得有些守成,不那么进取。
       另外,32位单片机系列上,在ARM核大行其道时,Microdhip却非主流的选择了MIPS核,性能是强,但开发难度大,资源少和对比竞品性价比不及ARM核的单片机;在我看来,要么是站队错误,要么,就是独树一帜。

网友:
说说:Microchip现在面向的客户群改变了
          现在,我仍然在使用PIC的单片机(当然还有其它品牌的单片机,ST的有,国产的有,51/AVR的也用);在逛论坛,看网页时,就感觉到PIC的资讯并不太多(这也可能与资源丰富有关系,资源丰富了,同样的PIC的资讯占比就少了)。
         这也促使我在想:是不是Microchip没落了?
         这当然不可能,现在Microchip的8位单片机还是世界第一呢!那网上的话题那么少?
        Microchip举办活动没有?有,其几乎每年都举办,如Microchip精英年会,着重的是“精英”两个字。
        还有的是大学计划:(以下蓝色文字来自其官方社区的大学计划简介)

在中国,作为全球领先的整合单片机、模拟器件和闪存专利解决方案的供应商,Microchip Technology Inc.(美国微芯科技公司)全力支持各大学为在校学生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工程教育。
Microchip大学计划是Microchip一贯执行的一项战略性计划,为全球的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广大学生提供独一无二的教育资源。Microchip中国大学计划是全球教育项目的核心组成之一,致力于帮助中国大学将Microchip领先产品与教学更好地结合,并且帮助未来的工程师和设计人员提高嵌入式应用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Microchip中国大学计划始于上世纪90年代,并于2007年正式启动全新的合作模式,发展广泛而迅速。目前已涵盖了100多所大学,成立了130多个MCU和DSC联合实验室。每年,这些实验室通过开设PIC®MCU或dsPIC®DSC课程,进行各类项目设计、技术讲座和电子竞赛,使数以万计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从中受益。除了建设联合实验室,Microchip中国大学计划还开展全国教育者年会、设计合作伙伴计划、中国精英年会、区域培训和奖学金等活动,全面支持中国大学的创新。
Microchip将继续凭借业界领先的优势资源,在未来加强对中国教育界的多方位投入,与中国大学共创教育创新的腾飞之路!
      看到这,你是怎么理解Microchip现在的推广策略的?

网友C:
我觉得PIC的由主要两点缺项:1,开发环境,软件破解很难,在国内你知道的;2,仿真器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总是要更新仿真器固件,太浪费时间,效率太低了。而且调试起来也不人性化

只有在更换芯片种类时,才会更新仿真器固件,仿真同一种芯片时,仿真器不会更新固件的
另外,每次调试时,需要重新下载仿真程序,这是必要的,几乎所有在线仿真都是这样的,
不过有的芯片下载速度快点,有的慢点,Microchip就属于慢的那一类(这次瑞萨的竞赛用的也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PIC的由主要两点缺项:1,开发环境,软件破解很难,在国内你知道的;2,仿真器不便宜。

1.开发环境还是属于适应性问题,熟悉的51/AVR那种开发方式,换到PIC的就不大适应了;
2.软件破解问题:你说的是C编译器吧,因为PIC面向普通学习者不多,造成流传资源少,当然就没有人花精力破解了,
   不过,PIC的C编译器(XC8/XC16/XC32)一般是1个月内完全免费无限制版(有的还能达到60天),还是比破解更为可靠,1个月后卸载重装,还能继续用一段时间,就是麻烦了点。
    网上也有极少的破解方法,就是大多数人员不敢用而已,对学习倒是没问题。

网友:
最后说说:PIC的FAQ问题
       目前,Microchip对FAQ的公开程度还是不高的,基本是组合在官方的勘误表上和官方组合的应用教程上,但未做到及时发布,或者需要开发学习人员一个个下载去找。
       另外,对于基本的配置说明在数据手册中是有,但未统筹说明其事项;
       例如下面的两个帖子:
      PIC10F206单片机在MAPLAB X IDE怎样下载程序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530-1-1.html
      新手求助。pic10f206不能工作,输入输出管脚没有反应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140-1-1.html
      初学pic,不知道怎么设置配置位,pic24H64FJ306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5654-1-3.html
      等等,基本均是基础的东东,但是对于刚入门的学习都而言,又都是拦在其应用道路上的顽石;
      应该有必要出个FAQ来解决这些基础的东东,让开发学习人员能尽快的进入到实际应用中。
     还有的就是,对于一线开发人员出现的不规范的设计/非常规异常出现的问题,应该有个说明文件,用来告诉其它人员使用这此芯片要注意到的设计问题,提高其芯片应用的可靠程度。这一点在我看来,ST做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Microchip的推广力度不够
      以前,在中国使用的单片机品牌不多,Microdhip算一个,但是最大量的 ...

的确,Microchip的推广活动是最少的,开发板也基本不送,只有20%的折扣卷。我买的开发板,也是在PIC上花钱最多的。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初学者转向更容易获取的ST、TI、新唐等芯片了。因此用户也少,论坛冷清。我认识的工程师中,只有很少人在用PIC单片机。

现在Microchip重点是推PIC32,但是效果不是太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开发环境还是属于适应性问题,熟悉的51/AVR那种开发方式,换到PIC的就不大适应了;
2.软件破解问题: ...

XC8/XC16有完美破解,XC32是免费的。XC编译器还不错,比旧的编译器好用。

其实proteus软件仿真是个不错的方式,等软件仿真差不多了,然后在用硬件仿真器去验证结果,速度快,修改方便,比PICKIT/ICD3仿真器快多了。这种方式可以精确的查看仿真运行时间,使用一般的硬件仿真器是看不到运行时间的。虽然proteus软件支持的PIC单片机型号不够多,但是常见的都有了。

网友D:
PIC说是抗干扰能力好,不知属实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IC说是抗干扰能力好,不知属实否?

早期的16CXXX的抗干扰是钢钢的!,现在的16F系列较C系列有点降低;
就行业通用的8位单片机而言,其抗干扰能力还是属于一线水平,能和PIC抗干扰能力相比的8位单片机不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16CXXX的抗干扰是钢钢的!,现在的16F系列较C系列有点降低;
就行业通用的8位单片机而言,其抗干 ...

多谢版主指点。

网友:
工程机械产品,不差钱,一直用pic,性能杠杠的。近来做消费电子,转投STC的怀抱

网友:
pic,atmel,freescale
米国这三家公司很类似的。
产品功能和可靠性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