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2通过usb转串口芯片ft232与下位机稳定性通讯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AM3352通过usb转串口芯片ft232与下位机通讯。板子工作正常。但是长时间运行,9个小时中,发现有如下日志打印。usb会断开然后重连接。以下是日志。有什么建议解决呢。如果短时间跑没有这个问题。要跑久了才有。其间是一直有数据通讯的

[ 7943.825470]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7943.836380]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2
[ 7943.852095] ftdi_sio ttyUSB0: error from flowcontrol urb
[ 7943.882287]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7943.922108]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7943.936441]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7944.272182]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7944.402031]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musb-hdrc
[ 7944.557476]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7944.568290]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7944.580456]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7944.593058]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7944.602695]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7944.611726]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7944.633580]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7944.653834]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7944.663035]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7944.672392]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7944.682742]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7944.692562]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7944.702330]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7944.712450] ftdi_sio ttyUSB0: Unable to read latency timer: -19
[ 7944.724519] ftdi_sio ttyUSB0: Unable to write latency timer: -19
[ 7944.745047]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7944.762470]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7944.776636]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3
[ 7944.789383]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7944.808665]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7945.082576]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7945.149969]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7945.242057]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7945.572207]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7945.702271]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5 using musb-hdrc
[ 7945.714877]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7945.802118]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7946.102207]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7946.232040]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6 using musb-hdrc
[ 7946.387715]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7946.398895]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7946.411397]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7946.424364]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7946.434318]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7946.443699]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7946.465722]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7946.486816]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7946.496325]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7946.506006]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7946.516192]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7946.526286]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7946.537499]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7949.266974]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7949.278208]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6
[ 7949.295148] ftdi_sio ttyUSB0: error from flowcontrol urb
[ 7949.312127]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7949.329688]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7949.362012]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7949.662087]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7949.792265]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7 using musb-hdrc
[ 7949.947448]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7949.958480]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7949.970794]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7949.983526]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7949.993176]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7950.002198]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7950.023602]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7950.044311]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7950.053248]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7950.062332]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7950.071877]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7950.081362]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7950.093815]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7951.424961]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7951.435522]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7
[ 7951.449130] ftdi_sio ttyUSB0: error from flowcontrol urb
[ 7951.465006]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7951.484248]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7951.522058]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7951.932188]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7952.062262]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8 using musb-hdrc
[ 7952.217733]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7952.228739]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7952.241030]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7952.253766]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7952.263435]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7952.272431]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7952.293642]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7952.314279]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7952.323278]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7952.332608]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7952.342211]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7952.351653]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7952.370769]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9799.153047]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9799.164428]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8
[ 9799.178025] ftdi_sio ttyUSB0: error from flowcontrol urb
[ 9799.194353]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9799.211331]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9799.252031]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9799.542203]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9799.672228]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9 using musb-hdrc
[ 9799.827437]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9799.838365]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9799.850647]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9799.863496]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9799.873200]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9799.882204]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9799.902823]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9799.916871]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9799.925718]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9799.934804]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9799.944367]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9799.953817]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9799.964110]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9807.655958]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9807.666613]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9
[ 9807.680350] ftdi_sio ttyUSB0: error from flowcontrol urb
[ 9807.704680]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9807.721622]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9807.752042]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9808.042190]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9808.172026]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0 using musb-hdrc
[ 9808.327461]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9808.338402]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9808.350681]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9808.363402]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9808.373072]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9808.382070]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9808.403082]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9808.423715]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9808.432655]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9808.441716]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9808.451282]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9808.460740]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9808.471148]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9808.529979]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9808.540454]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0
[ 9808.556079]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9808.573000]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9808.622001]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9808.912046]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9809.042040]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1 using musb-hdrc
[ 9809.197676]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9809.208745]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9809.221094]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9809.233899]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9809.243682]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9809.252786]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9809.285954]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9809.307250]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9809.313809]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9809.320531]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9809.327785]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9809.334966]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9809.346021]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9810.806092]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9810.816611]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1
[ 9810.830347] ftdi_sio ttyUSB0: error from flowcontrol urb
[ 9810.846451]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9810.865751]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9810.902084]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9811.192539]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9811.322096]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2 using musb-hdrc
[ 9811.477496]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9811.488613]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9811.500951]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9811.513760]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9811.523631]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9811.532659]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9811.553605]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9811.573937]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9811.582921]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9811.592042]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9811.601581]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9811.611044]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9811.621471]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9820.767990]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9820.778659]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2
[ 9820.792729] ftdi_sio ttyUSB0: error from flowcontrol urb
[ 9820.808805]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9820.828112]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9820.862032]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9821.282173]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9821.412051]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3 using musb-hdrc
[ 9821.567588]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9821.578586]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9821.590897]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9821.603627]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9821.613303]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9821.622332]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9821.642850]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9821.664456]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9821.673445]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9821.682543]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9821.692133]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9821.701576]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9821.714158]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9828.619000]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9828.629535]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3
[ 9828.643620] ftdi_sio ttyUSB0: error from flowcontrol urb
[ 9828.662792]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9828.679764]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9828.712104]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9829.002515]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9829.132085]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4 using musb-hdrc
[ 9829.287517]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9829.298495]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9829.310796]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9829.323553]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9829.333247]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9829.342274]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9829.363582]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9829.385848]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9829.394844]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9829.403943]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9829.413521]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9829.423011]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9829.433430]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9830.545993]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9830.556597]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4
[ 9830.570903] ftdi_sio ttyUSB0: error from flowcontrol urb
[ 9830.590210]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9830.607222]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9830.642015]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9830.932360]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9831.062210]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5 using musb-hdrc
[ 9831.217777]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9831.228782]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9831.241094]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9831.253832]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9831.263535]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9831.272558]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9831.293190]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9831.313833]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9831.322841]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9831.331945]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9831.341494]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9831.350963]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9831.361450]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9832.437094]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9832.447616]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5
[ 9832.464806]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9832.481738]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9832.531980]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9832.832217]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9832.962260]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6 using musb-hdrc
[ 9833.117632]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9833.128706]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9833.141058]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9833.153860]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9833.163672]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9833.172809]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9833.197488]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9833.211212]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9833.220242]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9833.229422]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9833.239059]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9833.248566]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9833.257954] CAUTION: musb: Babble Interrupt Occurred
[ 9833.268818] ftdi_sio ttyUSB0: Unable to read latency timer: -19
[ 9833.279990] ftdi_sio ttyUSB0: Unable to write latency timer: -19
[ 9833.293796]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 9833.311959] usb 2-1: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16
[ 9833.326240] ftdi_sio ttyUSB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disconnected from ttyUSB0
[ 9833.339189] ftdi_sio 2-1:1.0: device disconnected
[ 9833.351993] musb-hdrc musb-hdrc.1.auto: Restarting MUSB to recover from Babble
[ 9833.642439] musb-hdrc musb-hdrc.1.auto: otg: usb_otg_kick_fsm: invalid host/gadget device
[ 9833.772074] usb 2-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17 using musb-hdrc
[ 9833.927543] usb 2-1: device v0403 p6001 is not supported
[ 9833.938522] usb 2-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3, idProduct=6001
[ 9833.951021] usb 2-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9833.963748] usb 2-1: Product: FT232R USB UART
[ 9833.973387] usb 2-1: Manufacturer: FTDI
[ 9833.982340] usb 2-1: SerialNumber: AL01HJZR
[ 9834.003450] ftdi_sio 2-1:1.0: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detected
[ 9834.025243] usb 2-1: Detected FT232RL
[ 9834.034229] usb 2-1: Number of endpoints 2
[ 9834.043341] usb 2-1: Endpoint 1 MaxPacketSize 64
[ 9834.052924] usb 2-1: Endpoint 2 MaxPacketSize 64
[ 9834.062352] usb 2-1: Setting MaxPacketSize 64
[ 9834.073257] usb 2-1: FTDI USB Serial Device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