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库函数 __sinpuf32() 问题

楼主:
请问下面这个函数是从哪个库里加载的,他比_IQcosPU的计算速度和精度怎么样?

网友:
速度的话,就进仿真用clock功能掐一下就知道了。
精度的话。得查手册了。
你这个指令是具体哪款dsp的了。?如果是TMU里面的话。精度是IEEE的某个标准。速度是5个时钟周期。

网友:
你好,你用_sinpuf32时,结果是float还是别的进行类型转换了?